精密管和冷拔管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14):
精密管和冷拔管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先找标准看看这两者的工艺方法和应用。

精密管通过精轧加工,而冷拔管通过冷拔工艺加工。因而,精密管的表面光洁度,耐压性,折弯抗变形性要比冷拔管好。

精密管一般用于制造液压气缸,液压元件,价格也会比冷拔管高。

网友:
工艺不同。精密的内外径精度高。冷拨相对差些

网友:
精密管有执行标准吗?

网友:
管的密封性效果完全不通了咯!

网友(2022-03-22):
成型状态不同,冷拔一般是低碳合金钢,在常温下通过挤压、拉行程需要的截面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