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接头圆弧问题

楼主(2021-04-14):
有没有大佬知道,球接头圆弧这部分,应该是一个整圆,还是一个近似于椭圆的形状。个人感觉 整圆的话两接头可以有一点倾斜,椭圆的话就必须两个接头中心线必须在一条直线上才能密封。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接头的标准。望大佬指点。

网友:
这还用想,当然是整圆,这样才能方便旋转呢

网友:
看到SR没?

网友:
接头部分是一个球面,接头安装好之后主要靠这个压紧的球面密封。

网友:
请教:与之配对的另一面也是球面吗?

网友A:
我们都是SR,没有什么椭圆形球头,密封能力取决于锥度大小、粗糙度和材质变形,不取决于球面

网友B:
椭圆球,轴线不重合,接触截面不是圆形,曲率是变化的,各点应力不同,密封能力可想而知。实际应用中轴线肯定是有偏差的。
圆球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SR,没有什么椭圆形球头,密封能力取决于锥度大小、粗糙度和材质变形,不取决于球面

明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椭圆球,轴线不重合,接触截面不是圆形,曲率是变化的,各点应力不同,密封能力可想而知。实际应用中轴线肯 ...

明白 谢谢

网友:
圆弧接面,密封性效果更优!

网友:
4#大眼睛炯炯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