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穴盘搬运机器人的升降机构、回转机构和平移机构怎么设计合理呀?求指点

楼主(2021-04-14):
问题描述:需要设计一台能够自动搬运温室穴盘的装置。主要工作流程如图一所示,搬运机器人从苗床上拾取穴盘后,通过自身的运动把穴盘搬运至苗床旁的AGV小车上。搬运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如图二所示,是一个“叉子”,通过伸入穴盘底部进而拾取穴盘。搬运机器人主要由底盘、升降机构、回转机构、平移机构和末端执行器组成,如图三和图四所示。
设计力求简单易实现,不拘泥于图片所给的形式。由于经验欠缺,升降机构、回转机构和平移机构不知道怎么设计合适,恳请各位前辈不吝指导,提提建议,拜谢!

网友A:
回转机构可以考虑内齿圈回转支承。剪刀叉升降不是很稳定,要慎重。平移正常的直线导向机构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转机构可以考虑内齿圈回转支承。剪刀叉升降不是很稳定,要慎重。平移正常的直线导向机构都OK。

感谢前辈的指点!我打算水平位移机构和竖直升降机构都用丝杆机构,回转机构用内齿圈回转支承。这样的一套组合有没有大的错误,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呀?(没有经验,希望能提前避免一下大的错误,望前辈能指点一二)

网友(2022-12-28):
水平、垂直位移用丝杠螺母组的话,需要注意行程不能大,通常超过2米就不适用用丝杆了,因为会因为自重导致丝杆有弯曲变形,影响使用寿命。长行程可以使用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2023-02-01):
回转机构要用回转电机+回转支承(大齿轮轴承),顶升机构,这种行程大的,用剪刀叉比较好。都可以从调查成熟产品或专业供应商了解方案。这个工况看起来有一定负载,对精度要求不高。有很多细节要仔细考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