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了一下螺旋输送机的参数不知对不对

楼主(2021-04-14):
处理的产品是冻鸡肉块,需要先破碎(处理量10T/H左右),然后在烘干。在这两台设备中间是用螺旋输送机来输送的。我想如果在夏天,冰化的很快,那进入螺旋输送中的水要怎么处理呢?
还有就是按照之前的惯例这种设备一般就用直径350功率5.5kw23速比的了(因为第一道工序的处理量与之前的项目是一样的),打算这样子出图纸,但是工艺说这种带水的东西用直径350的太小了,我问用多大的他也没说,于是今晚特意查了一下JBT 7679-2008这个标准计算了一下,,功率上面差了好多,不知我算的是否准确(下图)。

网友A:
根据容积输送量和质量输送量计算差多少?质量输送量可能要大很多,因为鸡肉吸收了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又冻成冰了,也算在输送量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容积输送量和质量输送量计算差多少?质量输送量可能要大很多,因为鸡肉吸收了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又 ...

是的,密度这里是不准确的

网友B:
10吨的量,350没问题,可以在转速上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吨的量,350没问题,可以在转速上加点。

对呀,理论上是没问题,不过工艺是有实际经验的,他说含水的物料不可以,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排水很简单,用孔板制作螺旋输送机壳体;用链板输送机的话,还可以增加清洗功能

网友C:
看你输送的长度,倾斜角度;如果是水平输送,长度不超过6m;3KW的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输送的长度,倾斜角度;如果是水平输送,长度不超过6m;3KW的足够了

长度6米,角度35°,叶片直径0.35米,刚刚按输送量(34立方)乘以1.3倍系数算了一下,功率是2.2kw左右,比实际中所用的电机还小了一倍。是我的系数给少了吗还是我计算的不对呀

网友:
我以前有看过螺旋送料的 人家送的是泥浆形的。

计算步骤是这样: 1:螺旋叶的螺升角

2:螺旋叶面积先初 每转一圈输送的体积。

3:整体倾斜角多少

4:输送材质粘度。

5:在加入摩擦阻力和功率损耗。

最后综合计算就是了。

个人建议不一定正确,同时设计套公式时 尽量理解公式原理和取值的因素 这样可能更科学点。

网友:
计算始终会有误差,最好是实际再验证修改一把!

网友(2023-09-20):
楼主大大能否分享一下实际成品使用配置和运送效果跟您的这里计算差异呀,刚好我碰到了类似问题,理论计算功率偏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