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对方形棒进行感应淬火

楼主(2021-04-15):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厂家可以对方形钢棒进行感应淬火的?方棒尺寸25*25*125mm。市面上一般都是对圆棒进行感应淬火,感应线圈一般都是圆的,用这个对方棒进行淬火可能硬化层不均匀,想问问有没有可以对方棒进行淬火。

网友:
定做感应圈就行

网友:
量大么哪里都可以做,一两件的 么,哪里都不给做!

网友:
有影响么?齿轮淬火也有用这个

网友:
这么小就不要说不均匀的问题,这么小用圆形的就可以了,大的方棒才会做方形的感应圈

网友:
要求这么高的吗?25mm见方不至于吧,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
少量就整体加热淬火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15 09:58要求这么高的吗?25mm见方不至于吧,应该是可以的啊。
这是我昨天咨询感应淬火厂家,对方给我的回复,他们用的是圆形的,说可能存在不均匀的问题

楼主:
嗯嗯,这是对的,就担心我想加工的数量少对方不给定做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4-15 10:01少量就整体加热淬火
是影响不大的意思吗

网友(点评):
是的,你这尺寸厚度,一般差不多都淬透了

网友(点评):
楼上的什么叫淬透了?用45钢直接淬火效果刚刚的,比感应淬火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昨天咨询感应淬火厂家,对方给我的回复,他们用的是圆形的,说可能存在不均匀的问题

他们也是严谨的说法。主要是您这个东西有么有这么高的要求,如果有那就定做,如果要求不高就用远的吧。不说别的行业,做冷兵器刀剑用感应圈淬火的我见过很多,你想啊,冷兵器大多都不是圆的,做出来硬度也都不错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方棒需要用方形线圈淬火,可惜没有这种,只能用圆管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