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线机器人

楼主(2021-04-15):
刚入职场,现需要做一款道路划线机器人,请问我需要考虑的方面有哪些呢?成本,材料,还应该用到哪些相关联的配件呢?求大佬给个方向

楼主:
目前已知需要用到喷枪/汽油机/柱塞泵/高压软管/蓄能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知需要用到喷枪/汽油机/柱塞泵/高压软管/蓄能器

前面4个好说,
蓄能器 是 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可能液体在罐内用气体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4个好说,
蓄能器 是 干什么的

不知是这里选这个是不合适吗?因为公司给我前一个离职员工做的原理图中有这个,而且也有了半成品。至于作用我觉得只是供压。但是我想换成柱塞泵之类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4个好说,
蓄能器 是 干什么的

还有我可以从那些网站查阅到相关资料呢,知网之类的我目前在找

网友:
道路的黄白线吗?这个看到工人是拉尺子,弹线,推小车。这个用自动化还没见过,百度了才知道有这个机子,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在别的论坛看人讨论过,你说的是道路的黄白线吗?这个我看到工人是拉尺子,弹线,推小车。这个用自 ...

可以划篮球场或者车位的那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划篮球场或者车位的那种的

你的动力是什么?不是手推小车吧

网友C:
简单动作直接非标机械结构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动作直接非标机械结构来实现!

请问在2上装什么装置可以使得1在2所在的区域进行空间内的运动(只是简单的上下左右运动)?

楼主:
请问大佬们,我想用一款在48V锂电池供电的情况下的漆用泵,哪里可以找到符合这类型的?找了几天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