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流体力学的大佬帮忙指个方向

楼主(2021-04-15):
有一台加热设备,现需要向炉内通气,需要气体大致均匀分布,如下图(原始为单管,现想改为多管分布)已知原始管  口径,压力及流量还有每个出气   小孔的大小和分布
现需要确定下图主要参数,包括主管口径,分支管口径,出气口分布(这个按原数量就可以)及大小
不知道需要了解那方向的知识
根据已知参数 计算压力损失能直接得出来吗,还是需要其他的计算
有没有懂流体的大佬,指个方向,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做个流体仿真,简单可靠。

网友(点评):
没工具,也没有学过流体设计,也就能做点静压

网友(点评):
以前家用笔记本装过一次sw 的 flow ,直接卡到不能用,后来就没再碰过了

网友(点评):
SW模型或step,技术参数发来

网友:
给你一个方向,看一下温度实验箱的结构,肯定能满足,分分钟学会,简单实用。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是电加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流体仿真,简单可靠。

大佬   有流体插件吗    我这流体插件激活不了....

网友B:
炉内温度多少?压力多大?通入的是什么气体?通过过风叶搅拌能达到目的么?

可以参考下热处理箱式多用炉。

网友(点评):
不是设计产品,只是现有的保护气管坏了,效果不好顺便改一下,只是要求保证炉内气体比较均匀,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炉内温度多少?压力多大?通入的是什么气体?通过过风叶搅拌能达到目的么?

可以参考下热处理箱式多用炉。

同问,关键是炉内温度。压力估计是常压,大气?

网友(点评):
热成型设备,保护气管,只是确保炉内气体大致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流体仿真,简单可靠。

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参数,原来75的管径,变成4根要多少都不清楚,管径影响应该小些,主要还是小孔的大小和分布吧
要是能算个大概,做一根样品通压缩气测都可以
管子里是保护气,压力6bar,流量150m^3/h,
只要气体能整体均匀分布,我感觉每个小孔出气量能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误差应该也没啥影响
随便画的图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Yjv4vfZu0WJn_s90ZexjQ 提取码: ueb6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C:
我只知道在进气口远端的孔要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在进气口远端的孔要密一点

进气口也要大一点

网友:
这种前期很难验证合理,最好实际验证!

网友:
一看就不就行,前面过不了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