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轮胎轮毂加大,除了摩擦增大以外,轮胎轮毂重量增加对电机影响大不大

楼主(2021-04-15):
比如说轮胎轮毂重量4个轮子总共增加40公斤,那么电机要额外付出多少功率

网友A:
只增重量,不增体积,就只需要计算重量附加的摩擦力就行了。但是如果轮子整体增大,那就要看你电机用的哪一种,轮毂电机就和前面一样,如果是齿轮或者别的传动方式,你需要重新计算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增重量,不增体积,就只需要计算重量附加的摩擦力就行了。但是如果轮子整体增大,那就要看你电机用的哪一 ...

轮胎重量增加,那么高速旋转的离心机就大,这样对电机耗电量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增重量,不增体积,就只需要计算重量附加的摩擦力就行了。但是如果轮子整体增大,那就要看你电机用的哪一 ...

据我所知这个影响不大,而且你选电机不会选的是刚刚大小合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