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用什么方法加工成本低?

楼主(2021-04-15):
如图所示,边长115,壁厚6,长度40,
带圆弧的造型,材料为Q345,数量200件
方案一:用120的方管铣床切削加工
方案二:从中间分开,用两个折弯件对扣焊接起来,
上面两个加工方法哪个成本低?尺寸公差±1、粗糙度12.5

网友A: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坐等大佬给答案

网友B:
肯定是用锯床加工最经济

网友C:
这得看你们公司的加工能力了,比如你们公司有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就选1,如果你们公司有钣金下料折弯能力,就选2,圆弧角据我所知,手摇铣床是不行的,至少是数控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看你们公司的加工能力了,比如你们公司有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就选1,如果你们公司有钣金下料折弯能力, ...

那个圆弧用卧式铣床应该也可以,只不过看看成本哪个低点

网友:
当然是方案一, 你的数量不多,

方案二,要折弯,焊接,还要做工装夹具,太麻烦了,

网友:
看你的数量

网友(点评):
那我觉得都可以,看你家有啥设备了

网友:
不考虑线切割吗

楼主:
线切割切40厚,好切吗?160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用锯床加工最经济

锯床能加工圆角?而且切薄片也不适合

网友(点评):
加减1MM数控锯床轻松搞定,还带自动送料

网友:
激光切割

楼主:
钢管长度40,再说只切掉2.5毫米不适合吧,相当于扒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钢管长度40,再说只切掉2.5毫米不适合吧,相当于扒皮

直接用40mm的钢板激光切割一次成型

网友:
线切割考虑不?快走丝骚起干,这公差和粗糙度绰绰有余。棒料下个420长,打穿丝孔,割内孔/外周;然后几个一组比齐放倒后割40长度(顶端少量不齐可以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40mm的钢板激光切割一次成型

成本高不高??

网友E:
激光切割。不考虑粗糙度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切割。不考虑粗糙度的话

用40厚的钢板切割?

网友:
两个都不想选

网友F:
1要上数控
2效率相对高些

另外,这样的设计在国企已经被总工喷成筛子了

网友:
用两个2cm后的组合可以吗?  激光切割,铣床完了用磨床或车床做圆弧吗?
折弯好点吧,折弯然后在处理?

网友:
方管加工,省事省力

网友G:
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已经要想好了到底怎么加工,如果用管子就该选120的,现在是115的就这么点量么就下一个件折弯,折成方形后,对接处焊接就好,不用两件对焊,那样太麻烦,一件焊接可能制作最快了,也最省钱!补充一下,6个厚直接用激光切割下料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要上数控
2效率相对高些

大神认为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已经要想好了到底怎么加工,如果用管子就该选120的,现在是115的就这么点量么就下一个件 ...

折弯成一个四边形的话,折弯成闭口好做吗?

网友(点评):
嗯,可以的,很常做的东西,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折弯机上跑跑,然后和折弯师傅交流交流,了解点折弯工艺.

网友:
锯床或者卧铣

网友:
有没有合适的方管?有的话,当然是第一种方案。
没有的话,就是第二种了。
另外多一句:好的设计是要统筹考虑工艺性和维护便捷性的。最好是能够选用随处可得的标准件,并做到免维护。

网友:
第一种方案你能买到120的管子,但厚度不可能刚好8.5,所以内外都有加工,还要保证R,得上加工中心,第二种剪板折弯不好保证R。所以可以考虑剪板,冲压,焊接,因为这样一套冲压成型模要不了几个钱,还能保证规格,焊接也方便。当然,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板厚的问题。如果板厚精确,先得买厚一点的板,然后磨到6个厚,如果要防止剪板变形,就要上激光切割。

楼主:
|不再随风!发表于 04-17 16:15 本帖最后由 不再随风! 于 2021-4-17 16:16 编辑

第一种方案你能买到120的管子,但厚度不可能刚好8.5,所以内外都有加工,还要保证R,得上加工中心,第二种剪板折弯不好保证R。所以可以考虑剪板,冲压,焊接,因为这样一套冲压成型模要不了几个钱,还能保证规格,焊接也方便。当然,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板厚的问题。如果板厚精确,先得买厚一点的板,然后磨到6个厚,如果要防止剪板变形,就要上激光切割。
壁厚要求没有那么高,用10的就可以了,
去掉2.5还有7.5

网友:
量比较小,采用数控铣

网友:
第一个方案啊,切实就是型材切割。

网友:
太简单不过了,找山东圆改方管的定做。长度要求不高  激光切割,如果要求高线切割,切割长度,完活。

网友H:
有这种边长的型材,最方便的就是买一整根过来,慢慢的切成小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这种边长的型材,最方便的就是买一整根过来,慢慢的切成小段!

115的标准尺寸没有的

网友I:
第二个方案为啥要分成两块,一块直接折成再焊不行么,圆角要求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个方案为啥要分成两块,一块直接折成再焊不行么,圆角要求高不

尺寸精度不高,误差+-2毫米都可以,但是圆弧必须是圆弧,不能用非圆弧代替

网友:
激光切割啊

网友J:
找标准方管。相配的件改下尺寸,配件反正都要加工。这样最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标准方管。相配的件改下尺寸,配件反正都要加工。这样最经济。

那不就是第一个方案吗?

网友:
这两种方案从工时来说,折弯焊接更省时。工钱上来说件数少,差不太多。
第一种,首先你要找到120方管壁厚是9的。这个比较难,然后就是切割铣面。工时会比较长。成品会比较漂亮。
第二种,材料好找,6个厚钢板普通功率激光切割就可以,然后折4刀,焊接两边厚打磨成型。工时比较短,很快就能做完。但没有铣出来的漂亮。
成本做高最漂亮的因该就是线切割了,工时较长,废料多,成本大,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前两种都漂亮。
你自己考虑让这些报报价和工期,综合考虑吧!

楼主:
|dptellno01发表于 04-19 15:23这两种方案从工时来说,折弯焊接更省时。工钱上来说件数少,差不太多。

第一种,首先你要找到120方管壁厚是9的。这个比较难,然后就是切割铣面。工时会比较长。成品会比较漂亮。

第二种,材料好找,6个厚钢板普通功率激光切割就可以,然后折4刀,焊接两边厚打磨成型。工时比较短,很快就能做完。但没有铣出来的漂亮。

成本做高最漂亮的因该就是线切割了,工时较长,废料多,成本大,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前两种都漂亮。

你自己考虑让这些报报价和工期,综合考虑吧!
谢谢,壁厚要求不高,第一种方法用壁厚10的就可以

网友K:
6MM板料数控折弯,边上留一条缝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6MM板料数控折弯,边上留一条缝焊接

谢谢大神

网友:
个人觉得钣金折弯,然后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坐等大佬给答案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坐等大佬给答案

网友:
用1米以内方管先上铣床加工好外形,然后再锯切成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