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形非90度钣金折弯

楼主(2021-04-15):
如上图所示,模型四个角都非90度,而且角度是不是整数,但是已经画出,
折弯时采用平行于某个已知面的方式,折弯我用的是输入深度,因为到顶点,只能用实体表面的端点,而不能用草图中的端点;
成型后发现最后这个位置错位,能不能做到不错位?

网友A:
那是显示精度的问题,不要张口就你觉得,判断的标准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显示精度的问题,不要张口就你觉得,判断的标准是程序。

我测量了,0.16毫米间隙

网友B:
0.16   怕什么一样展开下料    钣金精度要求本来就不高

网友C:
画风清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画风清奇。

斜接法兰就可以直接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6   怕什么一样展开下料    钣金精度要求本来就不高

现在不是0.16的问题,你看看我折弯后的图,错误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接法兰就可以直接搞定吧

斜接法兰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接法兰就可以直接搞定吧

斜接的没有接缝,我用交叉点打断,却有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
抛开建模本身的问题,从设计角度看
这个接缝完全可以做在某个角上;
少了一道折弯,也能回避对不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抛开建模本身的问题,从设计角度看
这个接缝完全可以做在某个角上;
少了一道折弯,也能回避对不齐的问题 ...

正解。加上焊接打磨。

楼主:
|防弹蜗牛发表于 04-16 11:44抛开建模本身的问题,从设计角度看

这个接缝完全可以做在某个角上;

少了一道折弯,也能回避对不齐的问题。。。
我后面这个方法就是接缝在角上,而且是四个角都有接缝,就是试着为出展开图
但是不会处理那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风清奇。

这个造型就是我要的,我用普通折弯做的(斜接法兰不能出这这样的长条展开图);
造型对,折弯边线只有第一个边线折弯是可以合草图重合,
其余三个边都不能和草图边线重合,外侧边线和草图线距离没有规律,最大的有1.2毫米,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0.16的问题,你看看我折弯后的图,错误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直接画个建个摸  不要用钣金做   转换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画个建个摸  不要用钣金做   转换一下不就好了

为什么不用钣金?有什么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用钣金?有什么优势?

那些做钣金结构的人都不是用钣金的   都是实体     用钣金的做的麻烦的   我还要去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做钣金结构的人都不是用钣金的   都是实体     用钣金的做的麻烦的   我还要去圆角

说来话长,这东西本来也不是钣金,而是角钢折的,由于四角都不是90度,
还要和另外一个零件尺寸相配,用角钢制作尺寸很难保证那么准,所以想试着用钣金来看看

网友:
转弯过来以后再画一个模型把它合并一体!

网友F:
搞 是这么搞 ,不过折不折得出要看你们的折弯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 是这么搞 ,不过折不折得出要看你们的折弯条件了

大佬能不能把文件发上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