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因结构问题长度发生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加皮带张紧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1-04-15):
如题,同步带因结构问题长度发生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加皮带张紧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位置1和位置3长度相差最大,差了17mm。结构是我能想到的能满足要求的设计了,如果有更好的欢迎发表意见。谢谢大佬

图示

图示

楼主:
最长786mm,最短769mm

网友:
重新定一根同步带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滑块到不同位置以后,把三个同步轮串起来的同步带长度会变化,草图上就是同步带,能不能用同步带张紧弹簧进行调整

网友A:
楼主好:
      原则上同步带不用张紧器,尤其是弹性张紧器;主要靠调整带轮中心距进行张紧。
      用张紧器会产生相对大的行程误差,尤其正反转回位偏差。
      实际使用看精度需求和工况进行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原则上同步带不用张紧器,尤其是弹性张紧器;主要靠调整带轮中心距进行张紧。
      用张 ...

谢谢你,这里只需要往复运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里只需要往复运动就行

你的图存在明显问题,想想你用的单面带,还是双面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存在明显问题,想想你用的单面带,还是双面带

单面啊,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啊,有啥问题

内侧涨紧,那就是齿面接触了。

网友C:
换个传动方式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传动方式可不可以?

只有这个最简单实惠了,还能改成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个最简单实惠了,还能改成啥呢

这个方案显然不是最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原则上同步带不用张紧器,尤其是弹性张紧器;主要靠调整带轮中心距进行张紧。
      用张 ...

lz的滑块带着涨紧轮一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滑块带着涨紧轮一起跑?

不算是涨紧轮吧,主要是滑块上要加高,然后那个同步带就跨不过去,就只有加个同步轮拉着。问题就是这个同步轮要跟着滑块跑,导致皮带的长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滑块带着涨紧轮一起跑?

我是想在同步带上加张紧弹簧,就是扭簧那种绷在同步带上

网友:
滑块的连接位置搞成平的,貌似更合理,三角形很少见

网友D:
同步带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带变长,可以使用涨紧轮来调节松紧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带变长,可以使用涨紧轮来调节松紧程度。

lz的涨紧轮长在滑块上

网友:
这个涨紧作用到传送带上面估计效果微乎其微!

网友:
速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