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材料的选择

楼主(2021-04-15):
关于这种割草中间的刀柄是 用什么材料?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A:
我最多会选Q345 A的冷轧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多会选Q345 A的冷轧板。

不像金属件,像非金属的高分子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金属件,像非金属的高分子材料。

黑的是冲压件, 银色的事焊接件镀锌

网友:
看起来好像没特殊要求啊。普通的A3就可以啦

网友:
两根绳子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低碳钢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