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同时正变位,齿顶不修正能做到吗

楼主(2021-04-15):
有一副齿轮,现在想做到齿轮顶部比较尖,但是同时将2个齿轮正变位0.4后,发现生成的齿轮齿顶被自动修正了,不知道软件是按实际情况把干涉的部分进行修正(齿顶高变动系数?)
想保持齿顶比较尖,然后可以允许齿轮根切一部分,能够做到吗,齿轮的强度比较足,可以切掉一部分没问题。

网友A:
你中心距不变吗?不顶齿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心距不变吗?不顶齿才怪。

中心距变的,搞清楚了,之前有个齿顶的修正系数弄错了,谢谢

网友:
这个顶住了,就很难再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