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升降机构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4-15):
请教下这种升降机构的原理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机构?有现成零件吗?

网友A:
电功推杆,那个弹簧是平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功推杆,那个弹簧是平衡用的

应该不是电动推杆。那根闸线可以控制上面铝型材的升降。

网友B:
方形外观的氮气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外观的氮气弹簧?

这个可以任意位置停下来。

网友C:
闸线是泄压的,应该是液压缸

网友(点评):
淘宝找了一下,没找到类似的机构。大侠能提供下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闸线是泄压的,应该是液压缸

研究下你们公司的地牛,就能发现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功推杆,那个弹簧是平衡用的

脚踏这里应该是钢丝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任意位置停下来。

LZ有没有其他角度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任意位置停下来。

坐过那种电脑椅吧,可以调节高度那种,手一扳,座位上升或人为压下去,松开即锁止。。。那下面的就是一个氮气弹簧,大多是圆柱形的。方形的确实少见。
你这个也是这种?松开那个机关,中间的型材就会上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脚踏这里应该是钢丝绳?

觉得这个只有电源->电机->减速->丝杆->螺母->升降动作;不然这个结构紧凑怎么设计简单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觉得这个只有电源->电机->减速->丝杆->螺母->升降动作;不然这个结构紧凑怎么设计简单合理

http://www.jegna.com.cn/ProductDetail/3322562.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www.jegna.com.cn/ProductDetail/3322562.html

我真以为是全自动的哦,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过那种电脑椅吧,可以调节高度那种,手一扳,座位上升或人为压下去,松开即锁止。。。那下面的就是一个 ...

方形里面套一个圆形也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以为是全自动的哦,看错了

不会频繁调节高度

网友B:
果然是个氮气弹簧。包装得不错,点赞。

网友:
里面肯定有电力带动的丝杠!

楼主:
全部拆开了,这个里面没有气弹簧。就是靠这个弹簧来调节升降铝型材的升降的。下面有一个线轴,有分度盘,闸线拉着插销,来定位升降铝型材的位置。

网友(点评):
涨见识了。

网友(点评):
插销位置 重点拍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个氮气弹簧。包装得不错,点赞。

真相来了,一个氮气弹簧都不给你

网友:
感谢感谢,看到了

网友:
气弹簧,和升降椅类似

网友(2021-11-06):
气缸弹簧结构吧

网友:
弹簧威武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22-10-27):
买个拆了研究研究

网友:
是不是电脑椅类似的弹簧,脚踩就上升,由于有平衡弹簧可能会比较轻,用手可以轻松停在想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