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手电机选型

楼主(2021-04-15):
想咨询一下三轴机械手的电机如何选型??

网友:
先要知道负载和工况啊

网友:
从机械手的的负载端往电机端推算,负载端的转速,功率,扭矩至少得知道两个量,根据传动链计算转速,转速或者扭矩,同时考虑机械效率。

网友:
电机选型根据经验的话,主要计算三种要求是否满足基本就够用了。   首先确定运行速度是否满足要求,一般就觉得了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然后是根据负载情况计算所需电机的扭力大小,确定后再计算转动惯量是否匹配。这三点计算后电机型号也就基本确定了。

网友:
这个也可以咨询电机技术供应商,让他们推荐合适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