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和滑块安装问题

楼主(2021-04-15):
我做车床的,后面改行了,现在又回到机床行业。
我有下面几个问题问下:

1、我隐约记得以前做车床的时候,两边导轨的侧面,一边靠机座立面,一边用楔形块压紧。两边导轨都有楔形块压紧,那还调什么平行啊,压紧了都没法调了啊。可能是我记错了

2、我看导轨选型样本中对导轨固定方式的介绍。都是导轨和滑块侧面都要固定,如下图。我记得我们以前只固定了导轨,滑块没有管,有什么区别吗。两个都压紧就是防止导轨滑块自身出现间隙?并且我现在做雕刻机,才开始接触。我看他们两边导轨在安装时都没有侧面压紧,只有一侧都有一个靠边。然后装完后的滑块上的溜板有个压紧块,从溜板上面下来压紧滑块。这个时候再压紧滑块,导轨不会动么。。。

如下图

网友A:
1.你的第一个问题记的没错,2.导轨和滑块侧面都要固定,都固定是指两条中的一条,另一条就不需要了。

网友:
靠加工保证精度保证,有的还要铲刮

网友:
区分线轨还是滑轨

网友B:
上次出差看到对方工厂有个测试台,直线导轨装在大理石基座上,对方说直线度在2um内,导轨两侧没有楔形块压紧。有经验的大侠能介绍下加楔形块的好处吗

网友(点评):
人家这个只是测试台而已,又不是什么大负载高速的运动需求

网友:
确实有很多人对线轨的安装使用与技术要求相差很远,既有理解不到位,也有工艺能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出差看到对方工厂有个测试台,直线导轨装在大理石基座上,对方说直线度在2um内,导轨两侧没有楔形块压 ...

基准导轨一侧加楔形块,压紧后贴死床座立面保证基准导轨不动。然后用基准导轨校直从动侧导轨。我现在的理解是只有基准导轨侧用楔形块压紧,从动侧不压,不然无法校正。也不能校正了再压,不然压了就要动,校正白做。但是我以前做机床隐约记得是两边都要压,我都怀疑是自己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第一个问题记的没错,2.导轨和滑块侧面都要固定,都固定是指两条中的一条,另一条就不需要了。

1、我没记错的话,两边都压了再校正?那就调不动啊了。如果是先压基准导轨,校直从动侧导轨后压紧,压紧的时候,从动侧导轨不会动吗?校直白做了啊
2、为何我现在新公司的雕刻机是导轨贴机座立面,上面溜板压滑块一侧。相当于导轨和滑块都只顾了一个面;还有的事导轨和滑块都没压紧,只是导轨一侧贴紧机座立面这种。是因为雕刻机精度不高,要求也不高的原因吗。加工精度是2丝

网友:
图片是对的,精度可达几个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出差看到对方工厂有个测试台,直线导轨装在大理石基座上,对方说直线度在2um内,导轨两侧没有楔形块压 ...

你出差的公司是不是大族?
场景不一样,压紧一般是运动冲击比较大的情况,并且直线度要求不高;
不压是因为直线度2um,加工的基准边加工不出来,你看看他们导轨都是半孔距的;

网友:
与工况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出差的公司是不是大族?
场景不一样,压紧一般是运动冲击比较大的情况,并且直线度要求不高;
不压是 ...

不是大族。我觉得压紧是抵抗运动冲击也有道理。
有没有另外一种用途:帮助调节导轨呢,调导轨时垂直于导轨方向推/拉,表读数到位后锁紧螺丝,但用手推/拉比较费劲,而楔形块下压时便可轻松将导轨往对面推,用这种方式来降低调节的难度。
个人推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用处

网友:
这个导轨的的固定方式已经应用很多了,标准化程度也高!

网友:
固定基准面安装出来的直线度精度有限,两边同时调节的直线度可以达到0.2um/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族。我觉得压紧是抵抗运动冲击也有道理。
有没有另外一种用途:帮助调节导轨呢,调导轨时垂直于导 ...

基准导轨楔形块压紧后,才开始校直从动侧导轨。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你手压,力不均匀肯定效果不好。我在思考为什么从动侧也要压紧,压紧后没办法调整了啊。压紧立面后,全靠立面直线度达到平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族。我觉得压紧是抵抗运动冲击也有道理。
有没有另外一种用途:帮助调节导轨呢,调导轨时垂直于导 ...

有降低难度的作用,你可以查看THK的手册,楔形块最主要固定用于高速重载冲击较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降低难度的作用,你可以查看THK的手册,楔形块最主要固定用于高速重载冲击较大的情况。

谢谢,我查看了THK和NSK的手册,和你说的是一致的。

网友(2021-05-15):
主轨、与从动轨只需要一个基本靠肩

网友(2021-06-30):
高精度床子就是基准轨和从动轨都需要斜契侧压

网友:
这个安装方式我也碰到过,是国内的同行设计的。个人看法,有靠山可以,用于粗定位,精调就要放弃靠山。不过,你调导轨直线度,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们都是用reinshow调的,在没有激光准直仪的情况下,你那种方法凑合用。
一套激光仪器,60万。你老板不会同意的。

网友:
学了这些,忘记那些,楼主,不可取哦

网友:
个人理解:台面安装台面有一基准面与导轨滑块的基准面贴合,锲块的作用是为了保证基准面完全贴合用的

网友D(2022-05-11):
线轨侧采用压块靠紧安装面,滑块侧采用压板/压块/紧定螺钉将上机座的滑块侧安装面与与滑块基准贴合,目的和为了调节机座线轨面与下方线轨的垂直度或者平行度;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D:
线轨侧采用压块靠紧安装面,滑块侧采用压板/压块/紧定螺钉将上机座的滑块侧安装面与与滑块基准贴合,目的和 ...

我觉得你这个讲得很到位

网友(2022-11-12):
导轨的侧目是靠加工和刮研保证的,至于压块,轻负载的一般不需要,没有大铣削量或者车销量工况下可以省略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