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FM的解读

楼主(2021-04-15):
小弟是做非标设计的,一般在项目提交需求以后,确认一些工艺要求,例如CT,尺寸,等等就开始开干了,有的是做2D布局,有的是初版3D方案,最后做出PPT,我以前理解这个PPT就是设计方案说明,今天了解到一个新名词,DFM,查了下百度百科不是很理解,所以来社区求教一下,看看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的,下面是我百度上搜到的说明。

DFM求助编辑百科名片,是面向制造的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的英文简称,也是东风汽车公司的英文简写。
可制造性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DFM)。DFM就是在产品的设计之初提出可制造的与不可制造的环节部分,增加其可制造性。
当今的DFM是并行工程的核心技术,因为设计与制造是产品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并行工程就是在开始设计时就要考虑产品的可制造性和可装配性等因素。所以DFM又是并行工程中最重要的支持工具。它的关键是设计信息的工艺性分析、制造合理性评价和改进设计的建议。

DFC的意思是面向成本的设计,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指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通过分析和研究产品制造过程及其相关的销售、使用、维修、回收、报废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各个部分的成本组成情况,并进行评价后,对原设计中影响产品成本的过高费用部分进行修改,以达到降低成本的设计方法。
扩展资料:DFC特点:
1,PFC 与DFC 可以在同一时刻并行的处理不同的查询。
2,从路由器或交换机控制平面将最新的Layer 2, Layer 3, ACL/QoS 信息同时下载到PFC 和DFC,然后Ingress DFC 就可以使用本地FIB 表和ACL策略决定怎样处理本地交换流量。
3,DFC不只是做本地的数据交换,转发接口等信息也会进行查找。
4,使用DFC卡上自己的CPU来管理硬件转发表。可以使用remote login module命令来管理DFC console。
5, DFC需要Cisco IOS 软件和switch fabric(交换矩阵)的支持。 即如果是没有fabric connector(模块上的一种接口)的线卡是不能插DFC子卡的。

网友A:
DFM,设计时候的自查,排出设计阶段的错漏;
PFM,制造过程中的自查,确保制程严格按照图纸要求;
汽车行业常用,据说可以有效降低不良品率,不过写这些,都是为了应付,主要以口水话居多,有质量的很少见。(曾经为了写一个PFM,每一个制程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风险都考虑到,写了足足三十多页,结果,没人看。。。后来,也就随大流了,太认真受累的时自已。)

网友:
非标零件用不上,只有标准零件大批量生产才能用的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FM,设计时候的自查,排出设计阶段的错漏;
PFM,制造过程中的自查,确保制程严格按照图纸要求;
汽车行 ...

DFM跟DFEMA不是一回事吧,一个是面向制造的设计,一个是设计失效模式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M跟DFEMA不是一回事吧,一个是面向制造的设计,一个是设计失效模式分析

感觉你说的是对的。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M跟DFEMA不是一回事吧,一个是面向制造的设计,一个是设计失效模式分析

请教一下那么设计方案的PPT又是属于什么呢?我是见到有人说让我做个DFM,然后我给过去一个方案PPT,他也没吭声。。。。我这边就直接理解为,方案PPT等于DFM,但是上网一查,又感觉不对,所以特意跑来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C:
DFM(可制造性设计)和DFA(可装配设计)包含于DFX (最优化设计)
从字面的意思就是你设计的零件不仅要满足功能强度等设计层面,还要考虑到方便加工制造,方便装配 维护等
百度文库关键词,就有相关的文档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M(可制造性设计)和DFA(可装配设计)包含于DFX (最优化设计)
从字面的意思就是你设计的零件不仅要满 ...

请教一下那设备方案PPT或者图纸又属于什么呢? 那是不是这么理解,DFM是对一件事物可制作性的评估报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设备方案PPT或者图纸又属于什么呢? 那是不是这么理解,DFM是对一件事物可制作性的评估报告?
...

设计方案一般是用来做前期设计评审可行性分析用的,确定大致的设计方向,可能你觉得可行,但是受自身知识阅历等影响,实际并不可行,也可能有功能缺失自己没考虑到等等,这时需要做个方案评审一下,涉及到的部门一起来讨论,避免中途发现不行要大改或重新设计

图纸算是设计后期,是你的设计大致基本完成,然后做图纸沟通交流,加工制作或者留档记录等等的基础

DFM有点偏向于工艺设计,但是需要在设计初期就需要考虑,所以部分工作需要设计者去考虑
一般是批量制作时需要考虑的,如果考虑不周,后期做改动的话,受影响的设备工装产品都需要改动或重新设计

这个单说也不太好能说清
我也是了解一些,之前在网上找的资料可以给你先看下,不要在网络上随意传播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J5QEALUp1Fg18vjMjCZAg
提取码:ytp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方案一般是用来做前期设计评审可行性分析用的,确定大致的设计方向,可能你觉得可行,但是受自身知识 ...

大致看了一下资料,小弟我的理解是这样,我所说的设计方案,只是设计人员对制造的评估,DFM则是需要多部门评估,从设计到制作成实物,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一下资料,小弟我的理解是这样,我所说的设计方案,只是设计人员对制造的评估,DFM则是需要多部 ...

好像DFM在电子行业用的是比较多的,我感觉你这边应该是设备供应商吧

比如要制作一块控制器电路板,首先根据实现的功能作软件,然后硬件工程师制作硬件(PCB)来实现,那么他需要先做出一个大致可行的设计方案,比如用多大的电流,多大的电压,什么型号的存储器,电感,电容什么的(可能还有其他要求),以满足软件运行的功能要求,这个是在设计初期的设计方案,主要是确认这个方案可行,做下去没问题。

然后在详细设计的时候,他就可能要考虑到各个元件的布置,比如为了省空间元件距离太近,这样后期生产的时候因为间距太小,无法生产,或者几个元件有相互干扰,或者布局不合理,不利于后期装配,或装配成本太高,这样大概就是设计时的DFM

然后硬件设计好了,需要让设备供应商作出实现成品的设备方案,这时客户会提供大概的工艺流程(应该包含DFM),然后设备供应商根据生产工艺和要求,需要先给客户做一个设计方案,比如一台装配设备,大概什么结构型式,用什么机构动力实现,能达到什么精度,CT时间,装配顺序等等。公司内部评审,然后再提供给客户,客户认为某个地方不可行,还要修改方案,
然后一般这种非标准设备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做相关的文件文档要求追踪,因为可能就一两件或者几件,设计时顺带着考虑一下,满足使用安装制做要求就可以了
就像下面这个图,第一个功能上满足要求,但是不好安装,如果就几件,也没啥影响,但是如果量很大就会造成装配时间长,还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设计方案上可能有这个弹簧的功能,但不会考虑细节上的问题,包括弹簧的规格尺寸,主要是在详细设计时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