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行业高强螺栓和钢结构行业中的高强度螺栓的区别?

楼主(2021-04-15):
机械行业常用的l六角头螺栓(GB/T 5782)的性能等级分为5.6,8.8,9.8,10.9等,
钢结构行业常用的六角头螺栓(GB/T1228)的性能等级分为8.8S和10.9S
相同规格的螺栓如M16,性能等级相同,均为8.8级,在承载力上是否相同呢。

GB-T 1228-2006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1).pdf

GBT 5782-2016 六角头螺栓(带书签).pdf

网友:
现在运用的情况还不足以让我考虑有什么区别,期待有大神来科普一下。

网友A:
你大概率是没明白这8.8级的含义吧

网友B:
书上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哎

不明白,想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率是没明白这8.8级的含义吧

8.8级是螺栓的抗拉强度800MPa,屈服强度是抗拉强度的0.8倍,也就是640MPa.

楼主:
之所以注意这个问题,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中给出了螺栓分别在手拉力,剪力,扭矩和弯矩作用下的强度计算公式
如果螺栓受力复杂,同时受拉力,剪力,扭矩和弯矩作用该怎么校核?

钢结构设计规范中,对受载复杂的螺栓或螺栓组强度校核,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在钢结构设计中,根据螺栓的性能等级
螺栓有抗拉强度设计值fb和抗剪强度设计值fv,
对于8 8级螺栓,fb=400MPa, fv=320MPa.
我理解这两个数值已经留有安全系数了。
按机械设计手册中8.8级,屈服强度为640MPa,未留安全系数,需要设计者自留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率是没明白这8.8级的含义吧

这不就出了小概率事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注意这个问题,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中给出了螺栓分别在手拉力,剪力,扭矩和弯矩作用下的强度计算公式
...

偷眼观瞧,一个真正的机械工程师正在飞速成长。你做的那些都是大家伙,设计过程容不得半点“想当然”,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得有理有据。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注意这个问题,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中给出了螺栓分别在手拉力,剪力,扭矩和弯矩作用下的强度计算公式
...

大佬,一起学习吧,加我qq1434830715,就是想找一起学习理论计算的伙伴

网友:
紧固件的强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