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SDN原版系统哪个适用于SolidWorks?

楼主(2021-04-15):
https://msdn.itellyou.cn/
我觉得SolidWorks运行速度可能与系统有一定关系,这个是MSDN操作系统,请问哪个win10系统适用于SolidWorks?
谢谢!

网友:
你说反了,是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适用win10

网友A:
一般GOHST都不行。步步装的 都差不多。但是别用各种软件打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GOHST都不行。步步装的 都差不多。但是别用各种软件打补丁。

网友B:
2016以上都可以都支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6以上都可以都支持win10

我win10比较卡 不知是不是电脑系统问题还是显卡驱动更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