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球轴承相比调心滚子轴承有什么取代不了的优势吗?

楼主(2021-04-16):
调心球轴承相比调心滚子轴承有什么优势?
调心球轴承承载力不如调心滚子轴承,两者都可以自动调心。
那干脆都用调心滚子轴承好了,还要调心球轴承做什么吗?
调心球轴承有什么取代不了的优势?

网友:
滚子轴承适用于低速,重载工况;调心球轴承适用于高速,轻载工况,

两者的应用区别,自己列表比较,很容易搞清楚。

网友:
很明显,尺寸和价格是不可替代的

网友:
翻翻手册,同样大小的轴承,承载能力不一样

网友:
调心球轴承可以更高速、更便宜、安装空间更小更紧凑,但相应的承载能力也低些。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在高速情况下或充分考虑投资成本的限制条件下或安装空间不允许时,调心滚子轴承取代不了调心球轴承。

网友:
两种轴承的滚动体形状不同,滚动体与滚道的接触形状不同,承载能力肯定不一样,同理内部摩擦力矩也不同,旋转性能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