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轮胎的功耗问题?希望大神进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1-04-16):
事情是这样的,我设计了一款特殊轮胎,但是重量比普通充气轮胎重了12公斤,汽车四个轮子相当于重了48公斤,这种情况怎么计算功耗?望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多出的48公斤,高速旋转的重量加离心力,会不会应该发动机或者电机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出的48公斤,高速旋转的重量加离心力,会不会应该发动机或者电机的功耗

我是这样理解的,轮胎质量增加,如果直径没变,转动惯量肯定增加了,增加了的转动惯量使动力系统的负载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轮胎质量增加,如果直径没变,转动惯量肯定增加了,增加了的转动惯量使动力系统的负载增 ...

有没有计算公式可以算出多出的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计算公式可以算出多出的功耗

凭感觉蒙着来吧,你要实在不放心,就去好好的找些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B:
用积分方式计算出每个轮胎的转动惯量,然后计算驱动每个轮胎需要的扭矩,再根据转速,功率和扭矩的关系式计算式驱动轮胎转动需要的功率,计算出多增加重量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积分方式计算出每个轮胎的转动惯量,然后计算驱动每个轮胎需要的扭矩,再根据转速,功率和扭矩的关系式计 ...

拜托了大神,小弟是菜鸟,能不能帮忙算一算,原轮胎轮毂每个21公斤,现在每个轮胎增加12公斤重量,四个轮子总增加48公斤重量,需要增加多少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