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械联系的双转子转动频率如何等效

楼主(2021-04-16):
大家好,试验设备有两个转子,两转子之间没有机械联系,一个高速,一个低速,但是运转时是同时运转同时停止,请问一下该如何计算一下是等效的转动频率?谢谢!

网友:
等效频率是什么意思?你用这个量来控制什么参数?频率是转速的倒数。

楼主:
是这样的,该设备为试验件,我需要做与之配合的试验台,设计试验台需考察一下试验台的固有频率,使其不与试验件发生共振,但该试验件有两个转速,我该如何计算其转动频率呢,应该有一个等效后的转速频率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该设备为试验件,我需要做与之配合的试验台,设计试验台需考察一下试验台的固有频率,使其不与试 ...

两个共振频率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关注,这两个频率不会相互影响吗?是不是会根据振动能量的不同合成一个新的转动频率,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