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体里面的新建零件的基准面的问题

楼主(2021-04-16):
怎么把这三个面贴合这个新零件(方块)

网友A:
你的三个基准面是装配体文件的三个默认基准面还是哪个零件的三个默认基准面。
另外你知道你新建的零件是内部虚拟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个基准面是装配体文件的三个默认基准面还是哪个零件的三个默认基准面。
另外你知道你新建的零件是内 ...

怎么调这三个基准面使其成为零件的基准面

网友:
没有这可能性。。。。。系统不可能满足你的这种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