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网格划分

楼主(2021-04-16):
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SW的simulation中进行模型的网格划分,很简单的一个模型,用钣金生成的不能进行网格划分,用拉伸生成的就能正常进行网格划分。

网友:
我遇到的是相反的,用钣金成功了,用实体建模不成功

网友A:
截个图片上来,看看你划分网格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片上来,看看你划分网格的设置。

以为是电脑配置不行,选的是草稿品质,最粗糙的。

网友(点评):
问题找到了,好像是单元格尺寸大于圆弧角尺寸造成的,我的钣金折弯圆弧R10,单元格大小是11,所以划分失败。但还是想不通,为什么用拉伸特征生成模型,单元格大小11,就能划分呢?

网友B:
通过中性面,用壳单元来划分网格试一试

网友:
用壳单元或者把网格精度调到钣金厚度的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中性面,用壳单元来划分网格试一试

这是在这个例子中我遇到第二个问题:同一个模型,在静应力分析中是可以转换为壳单元来划分单元格的,但是在跌落分析中,菜单中就没有将模型简化为壳单元这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