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假如淬火时间过长为发生什么变化

楼主(2021-04-16):
如题,cr12淬火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变化吗?
  回火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可以说下吗?

网友:
找本热处理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变硬变脆呗

网友:
个人理解:淬火时间长,对产品工件没有影响,就是浪费时。热处理中的淬火,指工件在某个温度,下油的一瞬间,在油(液)中的时间再长,都没有影响。时间过短,可能淬不透。你说的时间长,应该是加温保温时间过长吧?
回火时间,得看是高温回火还是低温回火了。

网友:
Cr12材料和其他冷模具钢材一样,淬火时间应按照材料形状和尺寸来决定加热方法、淬火时间和冷却介质,时间长短没什么意义,回火时间长短对材料性能有影响。

网友:
强度低韧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