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昨天 简单讨论流体管 孔口设置问题

楼主(2021-04-16):
       问题描述:一台加热设备,现需要向炉内通气,需要气体大致均匀分布,如下图(原始为单管,现想改为多管分布)已知原始管  口径,压力及流量还有每个出气   小孔的大小和分布

       现需要确定下图主要参数,包括主管口径,分支管口径,出气口分布(这个按原数量就可以)及大小

       现在从网上找到一本书,但是对孔口大小排布不太理解

       说是管道 末端孔口面积最小,越向进气口越大(也有中间某处最大的可能)
       但是正常理解不是 越往末端压力损失越大,流速小需要大口么

       不过按流体方向动态考虑,好像是流体先冲向末端,然后从末端由于压力把气体排出,再逐步向前

       还是不能理解清楚

       加一个昨天的图

网友:
压力小,流量大。

网友A:
如果从过程压降和均匀受力(气体大致均匀分布)考虑,远端口小是合理的;更有利于压降状态下,气体大致均匀分布;

如果远端口大,流量也是最大的,一定会存在压降曲线向下的分布,不利于气体大致均匀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过程压降和均匀受力(气体大致均匀分布)考虑,远端口小是合理的;更有利于压降状态下,气体大致均匀 ...

还是不明白啊,如果管道足够长,还会有气体出来吗,难道会是离管口最近的没气体出来?

网友(点评):
假如一个直径20的管子长500. 分别有直径5和直径1的排气孔在管子的近两端.然后分别从两端通气压2bar的气体,你可以接在上直径5和直径1的排气孔附近分别接上压力表看看,看一下压降是多少?哪个压降小,哪个合理.

网友:
楼主所谓的正常理解是什么,是对流体力学一窍不通的正常理解。

网友(点评):
是的,有基础的话现在肯定就不会问了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一个从储气罐的小孔排气的问题,结果用了紊流的流速计算得到的小孔口径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同事用伯努利方程计算压缩空气的流速,然后用这个流速去计算管径也是错误的。因为伯努利方程不能用于可压缩流体。

网友:
这两天出差培训,回去了给你分析。

网友B:
管道多大,开孔多大,气体压力多大,我帮你模拟吧

网友:
还有使用空间是怎么样的,也会有影响,大概按照你图测试了一下,气压弄的一个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道多大,开孔多大,气体压力多大,我帮你模拟吧

费心了!
原来是单管直径75,气孔数量大小不详,压力6bar 流量150m^3/h
前两天找了一本通风工程,按书上的说法,模型开孔应该是有问题的
按书上的重新做了一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6QhIi-JUFcd7f2I--RSUQ 提取码: u29p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但是我直觉按稳态的话,模型的布局中间的2管好像气流会很少

网友B:
这样直排是肯定不行的,主要还要考虑应用环境,在封闭环境使用还是敞开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直排是肯定不行的,主要还要考虑应用环境,在封闭环境使用还是敞开的环境

模型数据有误,箱体出气口没做,尴尬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数据有误,箱体出气口没做,尴尬

做事认真点

网友B:
你这样排不行的,这样转角会直接影响气流,其实这个东西跟市场很成熟的火排差不多,你可以去买现货,火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排不行的,这样转角会直接影响气流,其实这个东西跟市场很成熟的火排差不多,你可以去买现货,火排

感谢指导,我去了解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