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与锯齿形丝杆哪个传动效率高?

楼主(2021-04-16):
梯形丝杆与锯齿形丝杆哪个传动效率高?分别能达到多少?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同直径  同长度 ,都小于0.95, 甚至小于0.85  ,个人经验     可能锯齿形丝杆效率高  但是维护成本高。。

网友:
锯此形丝杠效率高一些吧
梯形丝杠效率30%-70%左右

网友:
梯形螺纹可以双向传动,锯齿形螺纹只能单向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