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了 扯皮

楼主(2021-04-16):
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
看样子还能补救,搞粗一点。

网友:
304都能断。。。。。。估计你这力太大。
不锈钢都是“绵”得,这样断掉,很少见。确定是304?

网友:
材料,应力都有可能,结构也不甚合理

网友:
好小的过渡

网友A:
正常,厂里240KW电机主轴都能突然整体断裂,工作3年觉得这种事习以为常啦。

网友:
我怎么感觉图和实物不像一个东西

网友:
设计缺陷,应力集中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厂里240KW电机主轴都能突然整体断裂,工作3年觉得这种事习以为常啦。

才0.37kw

网友:
加粗呗,扯也没用,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好像空心轴搞成实心了。

网友:
典型的疲劳断裂

网友:
楼主都没说清楚是什么情况,就图片,让我们看什么,怎么分析谁的皮呀

网友:
看过一条涂布线,45mm轴,电机直接挂轴上,你的应该也是,电机1kw,40左右速比,也断轴,应该是电机安装问题

网友:
估计是装配或安装有问题。

网友:
断裂是从退刀槽开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