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外壁有鱼鳞撞纹路

楼主(2021-04-16):
多级缸缸筒在做试验中发现缸筒外壁有鱼鳞状纹路,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从哪几个方面解决呢?

网友A:
是新缸本身就有? 还是试验过程中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新缸本身就有? 还是试验过程中出现的?

本身就有,我们这边分析是砂带磨这边出现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液压缸吗?

网友A:
缸筒表面很怕碰到,造成缸筒内壁变形,造成活塞直接线运动时不顺畅,内泄漏等问题;表面有一些轴向纹路,类似加强筋,可以其它一定的保护作用,有时工作负荷大,缸的腔体温度会升高,也有利于散热;

一般缸筒不会有类似纹路,特别是做型材拉出,还要添加一道工序;多级缸一般内腔压力比较大,靠虑到强度和散热也是有可能,隔行如隔山,我也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筒表面很怕碰到,造成缸筒内壁变形,造成活塞直接线运动时不顺畅,内泄漏等问题;表面有一些轴向纹路,类 ...

哦,目前这种纹路不会影响到缸的使用,只是外观质量不好。目前打算抛光下,看是否可以去除

网友(点评):
如何是自己加工的,还是处理一下,避免造成客户的歧义;如果你要解释,也是可以说的通的;但后续要保持一致性。

网友B:
感觉和磨的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磨的有一定的关系

是的。在联系砂带磨厂家进行调节

网友C:
表面渗透看一下是不是微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渗透看一下是不是微裂纹

微裂纹倒是不至于,就是鱼鳞状纹路

网友:
这时怎么回事

网友(2022-03-22):
导向带和缸筒摩擦的问题,如果没有手感,就没事。可以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