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8版,零件状态下螺纹孔位置尺寸无法双击编辑

楼主(2021-04-16):
不知是不是遇到什么BUG,或者是设置了哪个参数,PRT格式的螺纹孔特征无法直接双击编辑尺寸,到模型树中找到该特征双击才可以修改尺寸。之前在零件状态下有更改过透明度,是否跟这个有关。  怎么才能够调回去

网友A:
我刚试过,双击螺纹孔会显示出与该螺纹孔相关的尺寸,所以你没显示多半是根本没有标注孔的位置尺寸

网友B:
更改透明度后没法双击编辑,需要选中后【右键-更改透明度】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过,双击螺纹孔会显示出与该螺纹孔相关的尺寸,所以你没显示多半是根本没有标注孔的位置尺寸

有的 一开始还能直接双击编辑,后面不知道咋搞的就无法双击编辑了,要在模型树中找到特征再双击它,所以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设置出问题了还是软件BUG,中间我有更改过零件的透明度,改回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透明度后没法双击编辑,需要选中后【右键-更改透明度】恢复

我是单独打开这个零件 然后更改的透明度,后面我改回来了 就发现编辑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