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瓷筛条固定问题

楼主(2021-04-16):
如图的陶瓷筛条,尺寸为80*15,现在想固定在弧形筛板上,或者做成弧形筛板,请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固定方式。

网友A:
什么样的弧形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弧形筛板?

就是矿上用的脱水脱节的那种,打算直接用筛条做,是不是应该先做个弧形框架?然后再把筛条固定上去,目前是这个思路,但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结构的框架合理,另外筛条后期怎么固定到框架上?

楼主:
筛条结构也可适当调整,总之想办法做成弧形的陶瓷筛条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