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上调用部件明细表对应序号的问题

楼主(2021-04-16):
公司要求出图时把零件图尽量不单独出图,而是放在部装图里,尤其是把众多的零件图放在第2页,但每个零件上都要用指引线注明其在部件明细表里的序号,目前是手动输入,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一个个的手动输入但又满足公司要求?谢谢!

网友:
你这绝不是装配体的零件,这多半是焊接件的做法,不出子焊件图,把子焊件画在装配图上

网友(点评):
这边钣金件、加强筋很多,下游还有工艺部门。领导要求我们抓重点,图纸上表达清楚了,图纸张数尽量少些,否则要挨批评的。

网友:
涉及到机械加工的图,这样出图不好。如果是加强筋或筋板类这样出图,还可以。

网友(点评):
是的,这边钣金件很多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4楼、5楼的方法都非常棒,这边最多的是钣金件、加强筋之类。下面图片仅仅是为了研究效果用的。有时一张A2或A1图纸上会有几十张零件图,有没有批量的设置零件视图属性的办法呢?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