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D草图画机架后,点开结构构件按钮,选80方通时报错,这是为何?谢谢!

楼主(2021-04-16):
       大家好!我用3D草图画机架时,3D草图画好后,点开结构构件按钮,想用80x80x5的方通替换3D草图里的线条,然后报错,提示“所选的对象不是一个库特征零件”,这是为何?怎么办?谢谢!

网友:
说明你的型材截面文件格式错误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是跳槽了以后   用的以前公司的模板出现这种情况 最发现是因为模板加密了  换了模板之后就好了

网友A:
文件没有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没有格式化

文件没有格式化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没有格式化是什么意思?

sw的文件是有固定字段的文件头的,如果软件读取的时候与内置的代码不能匹配,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