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驱动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1-04-16):
这个手爪所需的驱动力应该如何计算,大佬求助

补充内容 (2021-4-25 13:43):
如果用来装夹纸箱,摩擦系数应该选择多少

网友A:
我这边有个自己做的类似机构,也有相关的力学计算和motion力学仿真分析,传不上来

网友:
工件重力+加持面摩擦系数——>加持力+斜面——>气缸输出的垂直力

网友:
摩擦力计算

网友:
虚位移原理
我不是大佬

网友B:
是选择驱动电机还是?

网友:
宁多勿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个自己做的类似机构,也有相关的力学计算和motion力学仿真分析,传不上来

可以加个好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选择驱动电机还是?

选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