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百年难得一见的Bug

楼主(2021-04-17):
这种情况情况挺迷人的,买的新笔记本,装的SW2019软件,但是这个框框不影响使用

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新电脑WIN10系统缺字体吗?还是软件里什么原因?

楼主:
软件是SOLIDWORKS2019sp5

网友A:
2019感觉不稳定   我们公司都用20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9感觉不稳定   我们公司都用2018

我们公司觉得2018不稳定,SW2019SP5已经用了1年多了

网友:
你都说这个框框不影响使用,那何来bug之说

补充内容 (2021-4-17 15:21):
与solidworks屁关系没有,这是操作系统的锅,多百度点常识,别学个bug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没文化似的

网友B:
这个框框一直都有吧

网友:
2018都没有安装成功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框框一直都有吧

办公室的WIN7系统安装 2019SP3 就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你盗版的有问题

网友:
啥都往bug上扯 强不知以为知

网友:
测量传感器哭晕在厕所

网友:
是不是字库的字体不全导致的?

网友:
这个框框是测量数模后显示的图标吧,实际没啥用的!

网友:
应该是某个中文字体缺失了,导致的框框。。
win10自带的字体比较少
系统常用字体库添加一下,或许有用

或者硬核一点,直接用英文菜单

网友(2021-06-17):
盗版?可能跟分辨率有关,换其他版本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