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问题求助

楼主(2021-04-17):
   如何在sw装配体其中一个配置中插入一个零部件时,其它配置以压缩状态插入,而不用一个配置一个配置的激活然后去压缩新增的零件。

网友:
嗯,还是另存为一个副本吧,如果要压缩的很多,这样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A:
插入之前提前把每个配置的属性的最下面两个√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之前提前把每个配置的属性的最下面两个√勾上,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真没用过,学到了!感谢!

网友:
是的,二楼的做法最是方便!

网友:
又学会一招,感谢。

楼主(2021-05-17):
引用 网友A:
插入之前提前把每个配置的属性的最下面两个√勾上,就可以了,

兄台正解。学习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