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能和POM(赛钢)反应吗?

楼主(2021-04-17):
    现在要用POM(赛钢)做个容器 用来装酒精,之前用的亚克力 发现起反应了 亚克力表面有一层白色的东西,有朋友用过POM装酒精吗?会不会起反应呢?

网友:
酒精对压克力原则上是几乎没有腐蚀性的,我们平时看到亚克力被酒精腐蚀主要是因为压克力板里面添加了增塑剂(DOP ·DBP),这类增塑剂在亚克力聚合过程中不参与化学反应,因此他具有抽油性,而酒精在接触有机玻璃的时候它就会把增塑剂稀释出来。增塑剂出来后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有机玻璃被腐蚀

网友:
好像都是甲醛类

网友:
选专门的耐酒精POM

网友:
难免会买到一些有杂质的POM材料,所以建议还是在使用之前做一些实验,避免造成量产后的损失

网友:
好多酒精瓶子确实是吹塑的瓶子。

楼主:
周末的时候 泡了一小块POM的料放到了工业酒精里 放了2天 取出来的时候表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应该没啥影响 我今天在试放到POM容器里,在试几天 有结果在和大家交流 谢谢

网友:
长期还是会有损耗的,短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