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铜片卸垛粘连问题

楼主(2021-04-18):
有客户提供的产品是 600mm×200mm 的铜片 厚度在0.1mm到03mm要求单张供料  用机械手取料时 出现粘连问题 无法实行单张供料 求各位老师提出宝贵建议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机械手用吸盘吗?

网友A:
考虑下真空上料

网友:
整卷铜带,边裁断边吸取

网友:
有两个方法可以试试:
1.侧面吹气;
2.真空吸取后,做一个动作,让最上面一张边缘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真空上料

机械手 就是采取真空吸头的方式 也 粘连

网友:
局部或全部涂PTFE试试

网友B:
大佬,你这太含蓄了,lz看不懂

网友(点评):
大佬告诉你用手抓!!!

网友C:
铜箔抓取,形变促成分张。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这太含蓄了,lz看不懂

哈哈,我就是看《惊天魔盗团》的时候顺便水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就是看《惊天魔盗团》的时候顺便水个贴

大侠一直关注的物流自动化领域,有一个新帖,请看:http://www.cmiw.cn/thread-1027282-1-1.html

网友:
个人赞同10楼的方案,让它发生变形,下面的就会分开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锯齿分张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箔抓取,形变促成分张。参考:

谢谢您的建议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