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难被检测到的产品!

楼主(2021-04-18):
开发一条现代车窗的全自动化组装线,遇到了很有意思的技术难题,特此分享一贴;

   大家都知道传动带上面装取件的位置,需要增加传感器来输出指令控制电气的启动,通常会使用光电开关来检查;因为其安装方便,检查距离长,深受广大机械设计师的喜好!这次检测的是玻璃,因其透明,无法反光,在设计阶段,总工已经强调不能用这种漫反射的光电开关!

于是小张在设计这条线体时选用了对射型光电开关;

   其工作原理为:利用被检测物对光束的遮挡或反射,由同步回路选通电路,从而检测物体有无。

通常,输送带采用对射光电开关检测产品。当有产品通过光电开关照射路线,遮挡对射光电时,光电开关传输信号给控制系统,输送带停止输送。

当时想着,对射型检测零敏度极高,检测玻璃应该没啥大碍!

  但是,实际调试应用时却出乎人的意料!当玻璃产品通过光电时,输送带输送未停止,致产品掉落。事实证明:对于透明的玻璃而言,它无法遮挡光电开关发射器端射出的光线,从而检测不到产品,故输送带无法停止输送。

于是乎,小张彻夜未眠的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通过检测操作员取件手!

  将输送带驱动电机调至合适速度,输送时间一定,当产品运送至输送带末端时自行停下。操作员取件时遮挡光电开关,输送带开始运转。相当于是让传达带定时停止,操作者取件时触发启动信号!

  但是经过1天的调试验证,此方案也不靠谱!主要是偶尔会出现产品掉落的情况。经过分析,有诸多因素不稳定:电机转速、运转时间的匹配、电机刹车及时性和皮带松紧等等!

于是乎,总工看不下去了,终于出手相助:

他设计了一个摆动检测机构:

  产品输送至摆动机构时,推动摆动机构旋转。当旋转角度达到一定值时,会遮挡位于摆动机构后方的光电开关,输送带停止输送。

经过2至3天的验证,玻璃产品能被准确及时的检测到,此方案可行!

最后,总工归纳出以下设计要点:

1.在选用传感器时,需了解其电气元件的工作原理,或者咨询技术销售,规避其失效点;

2.对于这类教难检测的物件,需动脑筋想办法将直接检测转变为间接检测。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何测玻璃?产品在流水线上是流动的,若传感器上下配置,产品移动过程中,边缘不透光的一定能检测到,在距终点前一段检测,测到后给皮带一延时停止信号不行么?若传感器水平放置,测厚度,厚度不透明呀。你们这大动干戈的,有些懵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何测玻璃?产品在流水线上是流动的,若传感器上下配置,产品移动过程中,边缘不透光的一定能检 ...

车窗在传送带上的位置会变化,导致边缘检测不一定准确

网友:
机器视觉检测玻璃缺陷,了解一下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4-18 04:36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1-4-18 10:38 编辑

不太理解,为何测玻璃?产品在流水线上是流动的,若传感器上下配置,产品移动过程中,边缘不透光的一定能检测到,在距终点前一段检测,测到后给皮带一延时停止信号不行么?若传感器水平放置,测厚度,厚度不透明呀。你们这大动干戈的,有些懵圈。
这个玻璃是曲面,三角形,放在传送带随着一起移动会前后左右的晃动,状态十分不稳定!

楼主:
|wgary发表于 04-18 05:38
车窗在传送带上的位置会变化,导致边缘检测不一定准确

是的,看的出层主很有设计经验,能提前预测产品的状态!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4-18 05:50机器视觉检测玻璃缺陷,了解一下
成本太高,一套视觉少说几万,大则十几万!

网友:
方案本身存在问题吧,用非光面皮带,上方45°倾斜布置三束激光,再布置三个光感。产品表面反射的,这样A+B或者B+C使停止,A+C使报错,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玻璃是曲面,三角形,放在传送带随着一起移动会前后左右的晃动,状态十分不稳定!

有双目视觉的传感器,不过应该不需要,若你产品在皮带上不稳定,你家总工的机构也未见得碰得到吧,既然它能碰得到边缘,应该就能检测得到边了缘。你家总工的方案若能解决你们所谓传送不稳定,根本不需要光控。在他那挡位机构上装一行程开关,一碰不就有信号啦?当然若你要检测位姿,还是建议用视觉。

网友(点评):
加个摆动机构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何必花几十上百万去解决呢?

网友B:
不能直接用限位开关吗?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4-18 07:44方案本身存在问题吧,用非光面皮带,上方45°倾斜布置三束激光,再布置三个光感。产品表面反射的,这样A+B或者B+C使停止,A+C使报错,应该可行。
产品是透明的玻璃,本身就不反光,光线穿过去直接没了!

网友:
用检测非金属的接近开关

网友:
还是不太了解传感器。超声波啊。传输带和玻璃的反射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几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
红外线传感器感知的是物体的表面温度,这个是都可以用?

网友:
激光不香吗

网友:
用对射光纤感应器应该是能检的,普通光电的灵敏度没那么高。

网友:
方法真的很多,受教。谦受益。

网友:
这种对射是有可以检测 透明件的,至少欧姆龙是有的。

网友:
原来总工水平也就这样。。。。
看来我们搞非标的人,水平真的不低了。

网友:
成本和成果的平衡后的优化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用限位开关吗?

有道理,摆动限位

网友:
对于印刷包装行业来说,这些简直小意思

网友:
大佬们,弱弱问一句,上层的传送带下面能加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
花最少的成本达到稳定的需求就行了

网友:
楼主,微动开关了解一下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4-18 07:47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1-4-18 14:01 编辑

有双目视觉的传感器,不过应该不需要,若你产品在皮带上不稳定,你家总工的机构也未见得碰得到吧,既然它能碰得到边缘,应该就能检测得到边了缘。你家总工的方案若能解决你们所谓传送不稳定,根本不需要光控。在他那挡位机构上装一行程开关,一碰不就有信号啦?当然若你要检测位姿,还是建议用视觉。

这个摆动两边活动的动作较大,接近开关真心测不准,我们现场感受过。

楼主:
|Dreaming___snai发表于 04-18 09:42不能直接用限位开关吗?
层主说的是行程开关吧,因为光电开关已经买好了,再更改有额外成本,所以硬着头皮在上面改!

楼主:
|桃源居士A发表于 04-18 11:59用检测非金属的接近开关
位置不准咯,接近开会就几个毫米的检测距离,难搞!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4-19 02:20用对射光纤感应器应该是能检的,普通光电的灵敏度没那么高。
之前用过神视的激光光纤开关,那套3千,比较贵!

楼主:
|裔然发表于 04-19 07:27花最少的成本达到稳定的需求就行了
层主真是个明白人,感谢理解!!

楼主:
|机械社区618发表于 04-19 03:02原来总工水平也就这样。。。。

看来我们搞非标的人,水平真的不低了。
欢迎大神来我司当总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摆动两边活动的动作较大,接近开关真心测不准,我们现场感受过。

你们还是前期方案不过关,很多种方法可以测,就连玻璃都有传感器测的,当然要钱。玩高科技还是要交学费的

网友:
检测透明物,SICK有很成熟的传感器,我用过,带反光板的,貌似1千多。我这有库存件,可以借给你用用。

网友(点评):
SICK普通电容传感器就能检测透明玻璃。要求高点,直接上海康威视工业相机,不仅能检测有无玻璃,还能检测玻璃透明度是否合格

网友(点评):
这个还印刷了,色标传感器也行,反正随便玩,精度高点的激光传感器也能用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啊。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4-20 02:00检测透明物,SICK有很成熟的传感器,我用过,带反光板的,貌似1千多。我这有库存件,可以借给你用用。
感谢层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在开玩笑吗?我们是专业汽车玻璃设备供应商,没发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你做的是自动组装车窗?三角玻璃,不是整车装配时,机械手直接抓取玻璃,打胶粘结的吗?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4-21 13:42楼主,你做的是自动组装车窗?三角玻璃,不是整车装配时,机械手直接抓取玻璃,打胶粘结的吗?
老车型,量不大,每月2千套,单工位的生产模式,投机器人成本回不来。

网友:
额。。。我记得wenglor有一个玻璃透明识别的LT,要不要了解一下?

网友:
为啥不用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蒸红饼发表于 04-26 18:32为啥不用超声波传感器????
没用过这种,层主是否可以推荐几款?

楼主:
|木头人2020发表于 04-20 03:26厉害,经验丰富啊。
动脑筋而已

网友(2022-03-08):
欧姆龙有专门玻璃检测传感器

网友:
检测透明物体的,各家都有传感器
之前做药品包装行业项目,在线检测西林瓶,用的邦纳的专门检测透明物体的传感器,效果很好,实测识错率五万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