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架拉杆断裂

楼主(2021-04-18):
一个机架,长宽高尺寸分别为3250*1550*2780.左侧板为铸件,右下侧板也为铸件,前后侧为75厚Q345B钢板。工作时主要是两个铸件受向外的每分钟200次循环压力,前后侧板也会受到些向外的压力。在机架的右上有直径275壁厚16的钢管焊接于前后钢板内档。在使用中焊接的钢管开裂了。考虑现场焊没有退火条件,只是焊前加热焊后保温,焊接强度可能有所减低。为此在钢管内加了M80的拉杆,在前后钢板的外侧用螺母旋紧。结果半年拉杆断裂,钢管焊缝未见开裂。

楼主:
本意是M80的拉杆辅助焊接的直径275钢管承受交变拉应力,结果是M80的拉杆在承受交变拉应力。
假如机架焊接后管子不受力,旋紧螺母,拉杆受到拉应力,管子会受到压应力。机器工作时拉杆受到交变的拉应力,管子受到的压应力会减小些。拉杆断裂后,管子才会受到拉应力吧。

网友A:
可能是运动过程中受到扭矩而扭爆的,钢管受压更容易被破坏,静定问题。

网友(点评):
钢管受压更容易被破坏——是指失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运动过程中受到扭矩而扭爆的,钢管受压更容易被破坏,静定问题。

这个焊接机架应该算做“超静定结构”,因为两个左右两个大铸件已经把形体约束住了。

网友:
拉应力能计算出来吗?和安全系数作比较,看看安全有多大?拉杆换个材料试试。

网友(点评):
螺母液压扳手力矩有,轴向拉应力好估算。工作时动载荷还没有测试值。

网友B:
可以从动静、分合、刚柔、强弱这几方面分析。

网友C:
好的结构是,均载,,,,,

网友(点评):
好的结构是,均载——大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结构是,均载,,,,,

好的结构是,均载——大侠说的对。这种功能的框架有焊接结构,也有栓接结构。焊接结构的机架是左铸件、右下铸件、右上钢管和前后75厚钢板焊接。栓接结构框架是铸件上有螺孔和大销孔,右上角为拉杆。螺栓、拉杆都有预紧力。这就是大侠说的均载吧

网友D:
单边受力就会出现这种不易控制的状况!

网友(点评):
在焊接机架种钢管和拉杆是顺序受力拉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边受力就会出现这种不易控制的状况!

在焊接机架中钢管和拉杆是顺序受力拉应力。装配后拉杆受拉应力,钢管受压应力;工作时拉杆在静拉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动拉力,钢管的的静拉力减去些拉应力,钢管总体还是受压应力。就像打仗的一样,拉杆在一线拼杀,钢管作为预备队。当拉杆失去了抵抗能力,钢管才会顶到一线拼杀,承受拉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动静、分合、刚柔、强弱这几方面分析。

这种焊接机架,不同厂家都有一定比列钢管焊接处开激裂的问题。作为补救措施,有加拉杆后解决开裂的案例。钢管焊缝受拉、扭变为受压、扭是能减少开裂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焊接机架,不同厂家都有一定比列钢管焊接处开激裂的问题。作为补救措施,有加拉杆后解决开裂的案例。 ...

考之动静,钢管焊缝开裂,是受了动载的缘故;
考之分合,加拉杆,是想分载;
考之刚柔,二者皆为刚性连接,分载不易,变为偏载,载荷全加在拉杆上,则杆先断,管后裂;
考之强弱,钢管拉杆都要加强。

可尝试一个简单的补救办法,螺母下加软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之动静,钢管焊缝开裂,是受了动载的缘故;
考之分合,加拉杆,是想分载;
考之刚柔,二者皆为刚性连 ...

考之分合,加拉杆,是想分载——拉杆螺母倒角,只按预紧力矩的15%装上后和侧板外端面焊接,这样能起到分载荷的作用吧。

网友(点评):
难——难点主要在哪里?如果是新制作都焊好后要去应力热处理呢?

网友(2021-06-29):
焊接机架拉杆断裂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