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跳动、或者端面垂直度,如何做到?

楼主(2021-04-19):
端面跳动 或者 端面垂直度 如何做到?

网友:
车铣复合?

楼主:
车铣复合 感觉 会有高度 不同

网友:
怎么做到呢

网友:
这个千分之几的跳动,确定是认真的?

你先查一下机床自身的精度,主轴旋转时的跳动与窜动量,以及平台平移时的精度,任何一项超过这个值,你就妥妥的达不到。

网友:
最正确的方法为   上磨床 外圆磨  外圆磨出来以后  端面用砂轮侧面靠出来即可

网友:
   加工这个零件,满足图纸要求,价格可以的。

网友:
车加工时工件双顶,大小外圆及端面一次装夹车岀

网友:
端面及外圆一刀活,剩下的就是看机床的精度了,精度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数控车床不难加工出来!

网友:
精度高的车床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