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焊接后的热处理

楼主(2021-04-19):
之前使用201不锈钢焊接了一套滚轮和滚轴(轴径30mm),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断轴的情况(大概半年),想知道不锈钢焊接时还需要相应的热处理嘛或者还是得换材料,因为找的小机加厂没有相应的经验。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断轴,是在焊缝那断的么,开焊还是怎么滴,有图片可以传两个看看……不锈钢焊接尤其是厚度不一致的焊接有难度,缝隙需要填焊丝,焊丝也要不锈钢的,焊后要处理的不然会有贫Cr区生锈,热处理据我所了解的没听说……坐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断轴,是在焊缝那断的么,开焊还是怎么滴,有图片可以传两个看看……不锈钢焊接尤其是厚度 ...

就是断在焊缝处了,估计是焊接时就在轴上产生裂纹了,使用时间一长受震动比较频繁导致断开了,四个轮子总共承重也就1.5t左右。

网友:
焊后产品过热,内部晶体组织发生变化,失效,导致其断裂的是其主要原因!

网友:
感觉是不是焊接时的工艺出现的问题,不锈钢焊接一般氩弧焊,确认一下是否有注意到这点;再就是看短轴处焊接工艺咋样,是否未焊透,这也是主要原因。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焊接工艺,不锈钢一般是氩弧焊;再看断轴处焊接是否均匀,是否焊透。

网友(2021-06-29):
关于不锈钢焊接后的热处理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