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氧化铝粉装车方案的请教

楼主(2021-04-19):
先说一下现场情况:现场为港口码头,氧化铝都是汽车运输过来,再倒运到带有集装箱的汽车上,再运走。再说下目前使用的情况:氧化铝粉来料是吨袋,使用叉车卸货,然后人工拆袋后放入固定的料斗,再由皮带机输送至集装箱内吨包中。再说一下存在问题:1、叉车卸料效率不高;2、固定的料斗位置无法移动,对于集装箱汽车对接存在衔接弊端;3、皮带输送灰尘较大。

再说下想实现的情况:1、能有效提高卸车效率;2、连接输送装置的料仓最好是可移动式的,能根据集装箱卡车的位置随时调整;3、选用的输送装置能避免氧化铝在输送过程中外漏,避免扬尘;4、输送装置能有效的输送到卡车上的集装箱吨包里。
鉴于以上问题,麻烦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整个大号的吸尘器,盘就完了,哈哈哈

网友A:
这个东西是否对您有帮助

网友:
参观一下面粉厂

网友:
3楼的东西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否对您有帮助

就是不能拐弯,集装箱是封顶的,只有车尾一个开口,十几米的跨深不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拐弯,集装箱是封顶的,只有车尾一个开口,十几米的跨深不好实现

这种有软管的输送机,伸入车箱里装填,不过看图上空间确实不怎么宽敞

网友:
LZ在哪个坐标?有没有实物照片?这玩意应该不难解决啊

网友B:
气力输送,但是需要先测试下

网友:
这个好,这种输送带机器已经很多应用到实际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力输送,但是需要先测试下

可能是这样粒数的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否对您有帮助

这玩意儿的送料速度没有皮带机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软管的输送机,伸入车箱里装填,不过看图上空间确实不怎么宽敞

软管不耐磨损,氧化铝粉对输送设备磨损挺厉害

网友C:
感觉从卡车卸货也就叉车快了。速度瓶颈应该在,吨袋拆包往料仓里放,和从料仓往集装箱车里输送。
建议固定料仓多设几个仓口,放下料就走,拉一袋回来再放到另一个仓口。再拉一个再另一个,这样当第一代放完了,然后再往第一个仓口送料,这样叉车效率就提高了。
从料仓往集装箱车里放,可以用几个皮带机接力。设一个或几个小的中间料仓(可移动的),这样皮带机 就像链条一样了。甚至可以中间料仓对接2到3个皮带机。
粉尘问题,皮带机可以加罩子。这样风吹不走了,防止粉尘外溢。(还能回收溢出的料)
速度问题就是皮带机及料仓的速度和容量匹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从卡车卸货也就叉车快了。速度瓶颈应该在,吨袋拆包往料仓里放,和从料仓往集装箱车里输送。
建议固定 ...

有个情况是,中转料斗最好都是可移动的,因为这是在港口露天作业,没有固定的中转中心,每次都是来货卸车再装车装船

网友:
|海边街道发表于 04-22 18:17
有个情况是,中转料斗最好都是可移动的,因为这是在港口露天作业,没有固定的中转中心,每次都是来货卸车再装车装船

可以弄个卡车,把中转料斗装卡车上

网友:
解决了没有楼主

网友D:
把吨包拆掉再装到集装箱里的吨包里?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吨包拆掉再装到集装箱里的吨包里?为啥?

因为来货都是小吨包,集装箱里是一个大包

网友E:
哦豁,戳到咱专业了。去年做过的案子,不过应用场景不是码头而是粉体厂家。

首先用吨袋开袋设备解决人工开袋入仓的问题。
然后用下一楼的集装箱装卸系统完成转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拐弯,集装箱是封顶的,只有车尾一个开口,十几米的跨深不好实现

集装箱可倾斜就不是个问题了
有现成的集装箱装卸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豁,戳到咱专业了。去年做过的案子,不过应用场景不是码头而是粉体厂家。

首先用吨袋开袋设备解决人工 ...

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装箱可倾斜就不是个问题了
有现成的集装箱装卸料设备

嚯,这个壮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集装箱可倾斜就不是个问题了
有现成的集装箱装卸料设备

集装箱装满了,在倾斜状态下关尾门,人工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豁,戳到咱专业了。去年做过的案子,不过应用场景不是码头而是粉体厂家。

首先用吨袋开袋设备解决人工 ...

如果是lz这种氧化铝粉,容易磨损绞龙叶片,有何对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集装箱装满了,在倾斜状态下关尾门,人工操作?

这种粉料集装箱会有内衬袋的,所以关尾门不会在倾斜状态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粉料集装箱会有内衬袋的,所以关尾门不会在倾斜状态下操作。

谢谢行业人士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lz这种氧化铝粉,容易磨损绞龙叶片,有何对策?

如果必须用绞龙,那么叶片喷涂碳化钨或者做陶瓷涂层
不用绞龙,国内做气动输送的也很多

楼主(2021-05-19):
引用 网友E:
哦豁,戳到咱专业了。去年做过的案子,不过应用场景不是码头而是粉体厂家。

首先用吨袋开袋设备解决人工 ...

这个造价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造价成本大概多少

价格我也不清楚,哈哈再加上最近原材料涨得又比较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我也不清楚,哈哈再加上最近原材料涨得又比较狠...

网友:
怎么联系你  我可以有很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