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转轴给个力导正

楼主(2021-04-19):
小弟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这个转轴压接之前需要一个45°的角度,如图1.  压进去需要顺时针旋转45°平的进去。 如图2 。 我之前用肘夹装个铆头去压,感觉无法旋转压进去。 请教各位朋友有什么方法能在原基础上改进,谢谢。

楼主:
怎么图片没法上传呢??

网友:
看不到图片就大胆的猜了,上弹簧工装,加导向

楼主:
图片来了,感觉要再铆头上想办法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平着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平着压进去?

因为这个转子结构问题,转子连接再盖板上,平的装进去就没法 达到盖板使用功能了。

网友:
仿形凸轮

楼主:
可以细说一下吗? 需要工装方面把这个转子旋转45°,正面卡到定位槽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转子结构问题,转子连接再盖板上,平的装进去就没法 达到盖板使用功能了。

转子是那个转动板吗,如果是的话那个转动板可以做成分体的吧,压入后在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细说一下吗? 需要工装方面把这个转子旋转45°,正面卡到定位槽里呢

转45度下行,不是凸轮曲线是什么?你是用机械手夹持转45度然后再压入,还是进料器处实现45度转位?你工况不明,方案怎么可能清晰

网友B:
我感觉就目前的状态解决比较难,有方案也不能保证稳定量产。需要在转轴尾部的塑料壳上增加工艺开口,用来处理这个45°。这样就需要改模了,模具加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就目前的状态解决比较难,有方案也不能保证稳定量产。需要在转轴尾部的塑料壳上增加工艺开口,用来处 ...

结构方面动 牵扯太多了,如果能从工装上解决就更好了

网友:
外形导向可以考虑外形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