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磁继电器和热继电器的区别?如何选型?

楼主(2021-04-19):
如题。我们有个项目用直流有刷电机,电机在现场烧了,我们设计了热继电器,有人提出应该用热磁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A:
    电机烧了并不一定是热继电器的问题。热继电器的保护的通过里面的热应变片的变形来保护动力的。当电机短时间过载严重或者堵转的情况下,热继电器还未来得及反应,电机就已经烧了。我们在现实的工厂中,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有看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置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烧了并不一定是热继电器的问题。热继电器的保护的通过里面的热应变片的变形来保护动力的。当电机短 ...

供应商说我们的热继电器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功能而导致电机烧了。

网友B:
是上次那个帖子的后续么?

网友:
电饭煲有的用的就是  加热后磁场就消失从而触发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上次那个帖子的后续么?

是的,还在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饭煲有的用的就是电热磁场就消失的开关,

是温度过热就断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还在查原因。

电机烧了就将线圈拆出来,按照你之前帖子的思路,检查轴,匝,
望闻问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烧了就将线圈拆出来,按照你之前帖子的思路,检查轴,匝,
望闻问切

做到一点,有一些难度。

网友:
这种选型最好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以免后续出问题。。

网友(2021-08-27):
用不用装空气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应商说我们的热继电器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功能而导致电机烧了。

估计是热继电器选型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