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的英语是什么?

楼主(2021-04-19):
发黑的英语是什么?

网友A:
Black Oxide Coating 还是Black Oxide  有点记不住了

网友:
你是问铝件发黑还是钢件发黑?以我多年的经历看,不同的材料,对应的词肯定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black oxide,仅供参考。

网友:
hair black

网友(点评):
大哥,不知道就别装,你这是机翻,而且你都没看就刚拿来贴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A:
Black Oxide Coating 还是Black Oxide  有点记不住了

前面的那个吧

网友B(2022-04-22):
说准确一点,会翻译成
Black oxide finish
black oxide treatment

网友(2022-08-27):
引用 网友B:
说准确一点,会翻译成
Black oxide finish
black oxide treatment

补充百科定义:

Black oxide or blackening is a conversion coating for ferrous materials, stainless steel, copper and copper based alloys, zinc, powdered metals, and silver solder. It is used to add mild corrosion resistance, for appearance and to minimise light reflection. To achieve maximum corrosion resistance the black oxide must be impregnated with oil or wax. One of its advantages over other coatings is its minimal buildup.
发黑是一种涂层工艺(表层转换),用于黑色金属、不锈钢、铜及铜合金、锌、粉末金属和钎料零件。可增加些许耐腐蚀性能,同时弱化金属光泽改善外观。浸渍在含油或蜡的溶液中可获得最好的耐蚀性能。同其他涂层相比,附着层厚度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