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四边形杠杆机构出力计算求助

楼主(2021-04-19):
自己算的感觉不靠谱 想求证一下

网友A:
要求解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力是从哪个杆输入的?初始力的角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是从哪个杆输入的?初始力的角度是多少?

AC为出力杆 ,初始角度为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解的问题是什么

AC杆出力计算

网友:
力没有分析对,应该是错了。简化一下图,就是一个杠杆问题,F是关于起始角a的变量。

网友:
前段设计很难准确,最好后期实际机构用测力计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