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压下机构求助

楼主(2021-04-19):
想做一个伺服压下机构,大致结构伺服减速电机带动滚珠丝杆,直线导轨导向,问题是不够紧凑,现场空间受限,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什么叫不够紧凑,没有数据,这打哑谜呢

网友:
搞成热轧机上调整结构。。伺服电机带T型丝杆,螺母不动。或者电动缸结构。。,你那些滑轨 太有意思了。。。

楼主:
|龙化鱼发表于 04-19 15:25什么叫不够紧凑,没有数据,这打哑谜呢
工作高度太高了,想在高速上压缩一下

楼主:
伺服电缸也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我去核一下成本

楼主:
|祥云飞鱼发表于 04-19 16:59搞成热轧机上调整结构。。伺服电机带T型丝杆,螺母不动。或者电动缸结构。。,你那些滑轨 太有意思了。。。
滑轨有不妥之处,请指正,谢谢

网友:
我这有伺服轮毂电机  体积比常规小三分之一,可以联系我。qq2857642418

网友:
哪个方向的尺寸受限?从不受限的哪个方向改结构,能不能把电机放进框架里,电机轴和工作轴平行?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9 22:38哪个方向的尺寸受限?从不受限的哪个方向改结构,能不能把电机放进框架里,电机轴和工作轴平行?
高度方向受限,工作高度不超过800mm,现在用的行星直角减速机内孔输出,已经超标了,上下压力15T,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二次伸缩机构!

网友:
不能换液压吗

楼主:
为了提高精度和效率改的伺服,原来就是液压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4-22 01:07可以考虑使用二次伸缩机构!
对二次伸缩机构没概念啊

网友:
直线导轨对称安装不合理,考研加工的进度和装配人员的技术水平,左右两边导轨的平行度很难调校。

网友:
哈哈,考虑诸多因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提高精度和效率改的伺服,原来就是液压的

我见过是伺服+直角减速机+丝杆+螺母+线轨下压的,螺母往下走,5-10T压力可调

网友:
电缸也行,之前接触过科尔摩根

楼主:
|sunlang0225发表于 04-24 08:46
我见过是伺服+直角减速机+丝杆+螺母+线轨下压的,螺母往下走,5-10T压力可调

目前就是这种思路,想着如何在高度上再紧凑一些,本身就是小设备客户不愿挖地坑,之前也想过用电缸,询了价被劝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