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臂架焊接后公差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请教各位,如下图所示,起重机臂架由上下两部分箱型对焊而成,上箱与下箱的尺寸宽为A,高为B,均给了-0.5的公差,请问上下箱体焊接到整体时,高度应该标注什么公差?理由?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真的,你这图画的很蠢,建议画个更详细的,或者是图纸,你以为谁抄你的图纸山寨个设备出来吗

网友(点评):
加密电脑拿出来太繁琐,不如手画方便

网友:
0
-1

网友:
看你要求啊,焊接也是可以【补】尺寸的。设计是根据产品需求和工艺水平提要求的,不能反过来。

网友:
焊接件给-0.5的公差?而且还是起重机。。。。?

网友A:
焊接件焊后±1算不错了。

网友:
公差范围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件焊后±1算不错了。

+1怎么得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的要看实际需要,公差就是用来装配用的,还是要看配和的东西来定公差值单独拿个焊接件说公差没讨论意义,下料可以是负公差,焊后完全可以是正公差,所以要把他们用在哪里弄清楚了。

网友:
焊接件公差精度过高。别人都干不出来的!

网友:
焊后尺寸看产品尺寸,坡口形式,焊接方式,组对间隙,焊道大小,焊接速度.正常是先要求成品尺寸,然后根据焊接条件确认单件公差,你这个反过来,没有这么问的.这样问只能说大概+1~-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