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无轴泵动图

楼主(2021-04-19):
记得之前有人发帖讨论过这个,刚好在B站看到了这个,就截了个动图。神秘代码:BV1Jb4y1D777

网友A:
感觉这应该也不算绝对意义上的无轴,只是把叶片放在空心轴内了
如果能通过 “场”(电磁,离子什么的),形成 涡流,这样才算真正的无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应该也不算绝对意义上的无轴,只是把叶片放在空心轴内了
如果能通过 “场”(电磁,离子什么的), ...

没有传动大轴

网友B:
大侠求教,如何从mp4转gif,有什么好工具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求教,如何从mp4转gif,有什么好工具推荐,谢谢!

我用的是【万兴喵影】,这个是收费软件。

如果是MP4格式的话,可以先用【狸窝】转换成AVI,再用【GIFAnimator5】转换gif。这两个软件都是免费的。

网友:
  密封咋做的呀  这厉害👍了  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电磁无接触式驱动,无动密封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不需要动密封

网友:
我比较关心那串神秘代码是啥

网友(点评):
在B找搜索栏里输入,直接跳转到原视频

网友:
这是什么,电吹风机?

网友(点评):
无轴泵(马达),新一代潜艇推进旋叶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B:
大侠求教,如何从mp4转gif,有什么好工具推荐,谢谢!

快剪辑,很好用,只是输出的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
最初的设计构思也许就诞生在一瞬间。佩服!